S400 上电0.3左右掉电

楼主(2017-09-20):
S400 上电0.3左右掉电  刷了BIOS   换了CPU供电 难道是CPU本身的问题  但是没有短路呀  指点一下

网友:
看下cpu供电出没 没出就差一下系统各个供电和pg

网友:
看你的帖子数目,这个问题应该难不倒你的!

网友:
换了CPU供电  是指cpu供电pwm芯片吗?

网友:
U供电都换过了 掉电前U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条件查了吗  就换芯片?   CPU供电前的电压都正常了吗

网友:
工作条件都查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