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0-70 bios

楼主(2017-09-20):
  原故障 有时能亮有时亮不了   不亮的时候电流稳定在0.48
必须要用原芯片刷,  用原芯片刷了直接OK

网友:
亮机快吗,是合成的吗,回个话,方便收藏下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现象 是不是芯片不良引起的?

网友:
一般问题BIOS刷下 八角芯片吗 SPI 封装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这样  需要原芯片刷才行   搞不懂什么原因   不知道是不是加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