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是啥意思

楼主(2017-09-20):
一台acer进水 腐蚀的电阻是关于jtag的 210欧姆 这个jtag是干啥用的

网友A:
通信接口,可以调试芯片用,也可以烧程序用

H55
不错,我又学到新知识

网友:
手机里面经常有 可以刷写固件,电脑里面应该也差不多意思吧

网友:
烧录程序用的接口啊,FPGA用的这样的接口

网友:
都是大神啊,表示看不懂,

网友:
没见过这个信号  涨知识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信接口,可以调试芯片用,也可以烧程序用

长知识了       以前都没听说过这个

网友:
真的呀,以前没听过这个,也没见过,换了电阻还美好吗?

网友:
这个电阻 腐蚀了  应该不影向吧

网友:
笔记本上这个信号 还真不知道    看到也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网友:
通信接口通信接口通信接口通信接口通信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