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p249hql 灯亮十几分钟黑屏

楼主(2017-09-20):
  此显示器是本人卖出去的 有一年半 没有过保 想着自己会修 就直接拆了 结果很是失望 找不到问题  换过升压板 故障依旧 也换过屏 结果还是一样 摆了几天后再次继续量电压  发现由驱动板输出的信号开启电压 刚开机的时候有3v 五分钟过后掉到1.7左右 十分钟后掉到1.0 背光也没有了  饶了一圈回来 结果问题在这里 最后在屏上面取了个5v过去 一切ok了 哎 。。。。。。。。。。

网友:
还是 故障位置图
标示下 解决思路 比较好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学习就是经验

网友:
在屏供电借开启,也可以在指示灯绿灯借

网友(2018-01-04):
确实,在屏供电借开启,也可以在指示灯绿灯借

网友(2018-02-22):
最好还是在其它地方借这个启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