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70不充电,电池和电源同时用短路问题

楼主(2017-09-20):
自己用的Y470笔记本,今天发现电池不充电了,以为充电器坏了,用电流表充下试试,谁知道一插电流表大短,我去,拔掉电池就好,因为能开机,所以确定电池没有问题,拆机,查原因,插上电流表调到小电流,同时插上电池测试,一路摸,摸到内存最近的mos管发烫,应该是充放电管理的,找了个旧板,拆了个4459A装上去,ok。开机。一切正常。小问题,分享一下,就不上图了

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遇到此类问题不要走弯路,

网友:
这个直接量下就知道了吧,用手摸 我被烫过好几次

网友:
隔保的管子通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 隔离管  坏了

网友:
插上电流表调到小电流,同时插上电池测试,一路摸?楼主,是不是说将恒流源用小电流,接上电池,就不短路,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A:
楼主  自己的机器修一下  都不能传个实物图  亮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自己的机器修一下  都不能传个实物图  亮机图?

没拍照片,本来就可以亮机的,只是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