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不触发 秒杀

楼主(2017-09-20):
HP 520
LA-3491P
上午一个客户拿来一台老惠普,说不开机,接手后插电, 待机0.003,按开关不触发。报价主板问题后开始维修。

拆开看主板无进水痕迹,测量公共点与各大电感阻值均为正常。插电测量,公共点19V,无待机 3V, 5V。找到问题了。打开图纸查看。

查芯片条件:
V+ 19V正常
VCC 5V正常
TON  5V正常
LDO3  LDO5正常
ON3  ON5开启正常。
再次断电测量阻值正常,没有短路,于是直接更换待机芯片MAX8734A

更换好待机芯片之后,测量3V  5V电感  ,电压已经产生。触发亮机。

故障十分简单,写一个维修思路,在附上一张图纸。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 Compal

 会员1421279300鑫豆2024-10-22 10:24

网友:
果真是一个老本!但维修无分配置老旧,能修好就行

网友A:
这种大电容总感觉不靠谱,我一般都是改4个300uF/470uF的小电容靠谱些

回音哥 -2 -2 认证用户区请勿灌水!
句容诚信电脑 -5 -5 认证用户区请勿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电容总感觉不靠谱,我一般都是改4个300uF/470uF的小电容靠谱些

老哥   我没换 大电容啊      你咋看的大电容

网友:
楼主,厉害啊,秒杀啊,这样的机器现在很少了啊

网友C:
查芯片条件还少个shutdown#吧。说不定加焊下就好

网友:
这机器都老的掉牙了,还有人拿来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芯片条件还少个shutdown#吧。说不定加焊下就好

加焊就好  我也不敢直接拿给客户用啊  肯定是要换一个好点吧

网友:
加焊不稳定吧

网友:
这种老机器还是比较好弄的,只要给钱,啥都不是事

网友:
祝迅维越办越好!祝迅维越办越好!

网友D:
这电脑都快要淘汰掉了。。。。。。。。。。。

网友:
中规中矩 按照条件一个一个的来,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没有认证郁闷 刀刀见血,看似简单,其实功力深厚,学习了

网友:
不过能赚钱就好了。。。。。。。。。。。。

网友:
简单,粗暴啊,可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脑都快要淘汰掉了。。。。。。。。。。。

是的  不过 还是有不少人再用这些老机器的  既然拿来了 就修吧

网友:
芯片的引脚定义有没有这个?上传来

网友:
这种老机器 碰到了还是很多人修的

网友E:
老机器都不常见了,犹记得学徒时候老是分不清MAX8734和MAX8743

网友:
呵呵 这款机器好修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好身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   我没换 大电容啊      你咋看的大电容

我还年轻呢受不起你怎么一叫。发错主题了,抱歉

网友:
这个古董能不能报价300》?   给我报价的话 肯定把换板子价格也算里面  以防万一

网友:
这样的机器现在很少了啊,前些年有

网友:
这个板  好像出的问题都是这个待机芯片问题的吧·

网友:
这个电脑现在还是很少修到,修一手收个一百五应该还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大电容总感觉不靠谱,我一般都是改4个300uF/470uF的小电容靠谱些

不要为了分 乱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   我没换 大电容啊      你咋看的大电容

他是来刷分的

网友:
技术大师呀 教教我好吗呵呵呵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修机按套路出牌就没错。虽然是老机器,新机器也是一样,只要有钱赚就行。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不错,多谢分享了!

网友:
MAX8734A很久没修到了,虽然是老本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机器都不常见了,犹记得学徒时候老是分不清MAX8734和MAX8743

前段时间  修一个 老联想,把待机芯片当成串口芯片拆了

网友:
这机器问题最多的就是这无3.5v  我都修了 几台了

网友:
厉害啊,秒杀啊,这样的机器现在很少了啊

网友:
老的不能在老的机器了,简单粗暴的带走了MVP

网友:
有些老机子客户还有感情的  只有有钱赚什么机子都搞啊

网友:
好老的机器,收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