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550开机见XP滚动条掉电维修

楼主(2017-09-20):
联想Y550开机掉电,每次到XP滚动条就掉电,心想这次秒杀活,拆机发现NEC大电容,果断换之,故障修复,附上大电容焊接方法,这种方法极快,省事,还可以用使过的吸锡线当导线,废物利用么。

网友A:
NECL老电容的机器 ,少见了 ,,, 一年没见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L老电容的机器 ,少见了 ,,, 一年没见几个

报价180,美滋滋,呵呵。。。。。。。。。。。。。。。

网友:
这种大电容总感觉不靠谱,我一般都是改4个300uF/470uF的小电容靠谱些

网友:
我也都是换小电容的,妥妥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你是真接又换得大电容上去?

网友:
碰到这种机子 那就只有偷着乐了。。。

网友:
报价可以啊   维修简单粗暴    就是焊接的图片没有看到  是怎么废物利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真接又换得大电容上去?

找个新的换上去,就完事了。多快啊倒着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新的换上去,就完事了。多快啊倒着上

改电容上去才放心呐

网友D:
楼主你换的电容砸没看到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换的电容砸没看到呢,哈哈

这一波伤害我给你满分,呵呵,好像真没有啊,难道我忘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