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开机一闪 一闪

楼主(2017-09-20):
x201i 开机一闪 一闪 ,电流到1.2a。一直在反复触发,感觉像短路。拆出主板量不出来问题,通病的r415也是好的,还有可能bios问题。裸板通电能开启正常,最后一样一样的把件连接,到无线网卡时,出现了问题。确认了无线网卡坏了,找了个别的网卡上上,报错。用原装的认了,但开启不了,最后用胶带把网卡的开启脚粘起来,网卡可以搜到信号了,估计时网卡把板上的开启电路烧坏了,就不查了。(网卡的背面有些变色发黄)

网友:
把20脚线断开就行了···粘的麻烦··割断线就行了。。小问题

网友A:
把开启信号粘起来,为什么就行了,不影响使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开启信号粘起来,为什么就行了,不影响使用吗

把脚粘起来以后  主板上的开启电路  就不会起作用   这样无线网卡那边  就属于悬空状态   默认为高电平

网友:
20脚 割断  最省时省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脚粘起来以后  主板上的开启电路  就不会起作用   这样无线网卡那边  就属于悬空状态   默认为高电平

楼主,这是从电路图得知的结论吗?

网友:
厉害了  可以的  很不错  这个脚位都知道了 不过小的割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