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V8

楼主(2017-09-20):
七喜V8笔记本,保护电路场效应管85T03GH烧坏,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
保护电路场效应管85T03GH烧坏,我换了一个IRFR3709ZCTRPBF,插电,源极无输出,电源保护IC为ISL6251
,1脚输出5.1伏3脚1.1伏。升压输出28伏正常。望高手指点.

网友:
现在查到公共点VI+短路,vi+提供很多路供电.望大师指点一下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