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9-20):
A1465板号 820-3208-A按开机无反应,电流0.016测量8.4V供电为0,无意中摸到一电阻发烫,打开点位图查看是R6920,打开电路图查找R6920原来是3.42V供电保险电阻,经过查找发现一电容C6992短路,更换电容和保险电阻后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找问题被你修好了,就是捡到了啊!

网友A:
苹果的 优势是  图纸 和点位图  好找 芯片位置  , 要是  其他牌子 就 老火了

网友:
楼主  缺少实物图   亮机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 优势是  图纸 和点位图  好找 芯片位置  , 要是  其他牌子 就 老火了

有图纸和点位苹果的板子修起来很顺的 前提是对设计和时序都熟悉了

网友:
有图纸和点位苹果的板子修起来很顺的 前提是对设计和时序都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