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有时可以开机时开不了简单维修

楼主(2017-09-20):
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接上电流表看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电流狂飙亮机了。但客户说开不了几,我拔了电再次接电开机好问题出现了电流停在0.35A 不动。看电流像是缺少电压量了各大电感都有电压,有时开机电流又上到0.5A。有时又可以开机有时又开不了 想想是不是二级电压出问题,开机量了3.3V 5V转换管U38 U39问题找到U38输入有5V输出只有2.6V不正常应该5V才正常又量了控制脚只有2V正常10V 才对。我找了图纸看了下,本人比较懒没多去研究了然后就把U8控制脚悬空再飞线到U39脚的控制脚OK 亮机

网友:
恭喜你找到一个秒杀的机器 最好二级mos管也换了

网友A:
我一般也是懒得查,查来查去还不就是电阻的事儿,改都懒得改,直接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B:
图纸不全,还是什么?把U38控制脚悬空 再飞线到U39控制脚,楼主,用意何在,本人小白,没明白,能说下吗

网友:
还是再彻底查下,这样就怕时间不长又回来啊。

网友:
这故障遇到好几台了,算是通病吧

网友:
好久没有修过这么愉快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也是懒得查,查来查去还不就是电阻的事儿,改都懒得改,直接连起来就好了。

现在市场低迷   修机都变得懒了啊

网友:
不是断线  就是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也是懒得查,查来查去还不就是电阻的事儿,改都懒得改,直接连起来就好了。

直接连过去不好的要是这5V 是去USB口 的那待机USB口也有电压力了,这样待机会偏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不全,还是什么?把U38控制脚悬空 再飞线到U39控制脚,楼主,用意何在,本人小白,没明白,能说下吗

U39是3.3V 的转换管啊 他们的控制脚的电压一样的U38 是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U39是3.3V 的转换管啊 他们的控制脚的电压一样的U38 是5V的

哦,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是让U39的控制电压过去,让U38产生5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