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7101P自己关机自己开机

楼主(2017-09-20):
LA-7101P自己关机自己开机    不是温度的问题  谁遇到过谢谢

网友:
刷下BIOS100分之60能解决吧

网友:
这个问题你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吧

网友:
最简单的  你总要排除一下吧   开关电压是低是高 测一下  BIOS 刷没刷

网友:
开关还有南桥  bios这三个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从最基本的先来,开关是否有漏电,BIOS要不要考虑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