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XM-A自动上电维修

楼主(2017-09-20):
一块华硕A85XM-A主板,通电自动上电,短接开关排针能开机出LOGO,关机风扇还在转。
刚开始怀疑是IO问题,NCT5535D的IO,没的找到合适的IO换上,心想华硕的这种问题可能
和822有关,于是在开关排针和IO旁边找了一遍,发现两个822,果断换上,事实证明是IO
旁边的822出问题,换上不再自动上电了

网友A:
822.神一般的华硕822,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神一般的华硕822,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解决

这样神一样的822才是我们的发财之道

网友:
这应该是PSON电压被822拉低的缘故

网友:
这主板问题已成通病 很多经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神一般的华硕822,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解决

华硕故意采用的吧  有可能

网友:
自动上电  确实IO的概率大点  不过华硕的就另说了

网友:
又是一个822惹的祸,留下备用哈哈

网友:
也不知道这个822排阻控制那些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