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5ld维修

楼主(2017-09-20):
今天收到一台华硕x555ld不触发的机子,电流跑到0.014A不动,
拆机.测试各供电阻值都正常没有短路,BIOS刷过   RTC电路没问题,
先量3/5V都正常,还有CPU待机有个1.05V正常,1.05V,
P_+1.05VSUS_PGOOD_10 没有压.直接换掉NB671LAGQ,但是还是不触发
走了点弯路 pr8206 100k上拉电阻个oOhm电阻

直接上电,电流已经跳上去了0.745a亮机,修这个机器才花了半个小时

网友A:
100K的上拉电阻  换成0欧的   这样不行的吧

网友:
思路不错    运气也不错    华硕的主板比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K的上拉电阻  换成0欧的   这样不行的吧

请问大神任何解决方案?机器现在看起来不错

网友:
华硕板子没图纸不好修,经验还是重要的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电路分析清晰,少走弯路,谢谢分享

网友:
华硕很麻烦的楼主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K的上拉电阻  换成0欧的   这样不行的吧

可以吧。这个电压待机也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