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 BY511 NM-A541 REV1.0 2015-07-31 OK 独显

楼主(2017-09-20):
Y700 BY511 NM-A541 REV1.0 2015-07-31 OK 独显........................................

UC8 UC3 YUANJI.rar

UC9 UC7 YUANJI.rar

网友:
这个BIOS工厂版吗?还是原机备份的,会不会开机慢?

网友(2018-10-19):
测试。过。。 完美亮机,好的。

网友(2019-08-12):
下载解压出来,  文件尺寸不对呀。

网友(2019-09-18):
BIOS 是好的,秒亮 赞一个

网友(2020-02-18):
你是如何做到把4M压缩成2.14KB的  服

网友(2020-10-16):
正需要 不知道可以用不

网友(2021-03-12):
不行,解压后烧录文件长度不对

网友(2021-04-15):
4M的文件是坏的

网友A(2021-07-15):
第一个 下载解压出来,  文件大小与芯片容量 不符

网友(2022-01-12):
大小不一样诶

网友(2022-03-09):
8M是主BIOS,有程序的,4M是备用的BIOS,是空的。4M不用刷

网友(2022-04-23):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 下载解压出来,  文件大小与芯片容量 不符

自己把最后
多出来的2个字节删掉就行了

网友(2025-02-03):
开机快,放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