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立gn3003不开机大电流维修

楼主(2017-09-20):
接机客户描述,正常使用不开机。
拆机下电池,夹电源大电流2a多。报价开始维修,单板加电电源发烫。拆下电源ic再加电正常。找了两个之前其他机换下的电源,装机试加电不漏电。一个开机触发无电流反应,另一个开机触发大电流2a多不开机。还是电源发烫,接着又在其他的板子上找了两个mt6328v电源装上,还是一样触发,电源发烫2a多电流。心想*脏话*这电源,这不耐吹。接着网上淘了几个新电源回来,装机也一样。确定了,不是电源问题。万用表测量电源附件的电容,没有异常阻值都正常。搞到没有头绪,打算不搞了。过来了好一阵子,想下还是搞。搞不好对不起自己。把可以拆零件的都拆,功放,无线模块....。加电短接开机,大电流2a烧了几十秒。之后发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内存卡座发热。因为之前就看见卡座有点变形,就是没有太在意。内存卡插进,开机了。拆下的零件重装回去,卡座的针脚挑平。装机测试各项功能正常,完工。

网友:
楼主不够细心啊,折腾那么久才发现TF卡座变形接地啊。

网友:
楼主这个动作搞得有点大呀   修好就是厉害呀

网友:
怎么修好的原因可以说出来嘛动了哪些地方怎么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