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不充电

楼主(2017-09-20):
机器来的时候客户说电源能开机 电池不开机,于是拆机发现 无进水 !我用电源开机后 拔掉电源还可以正常使用  求助是不是EC坏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先处理进水的地方,找图纸慢慢查问题吧!

网友:
这个得看图纸维修了,这种问题很可能是小件坏。

网友:
充电芯片和ec吧。  不过的先看看进水的地方。 处理好了再说。

网友:
楼上的  老板 ,, 好像 他没说进水啊。。。  检查的 保护隔离 电路。。。。

网友:
电池不能开机  就查电池隔离管处

网友: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插电源的时候机器可不可以正常充电啊

网友:
是不是排线问题哦,碰到很多了。。。。。

网友:
看看插上电源后,充电灯亮吗,能充电吗,EC能够认到电池和读取电池信号吗,按电池开机正常时序修也行

网友:
正好来看看    正好需要 ,学习了 。谢谢了

网友:
要查主板充放电电路  微信咨询:lyb154594539

网友:
请问开机后,电池有显示在充电吗?

网友:
你看看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公共端 芯片有没用坏

网友:
楼主现在电脑维修的怎么样了,没有思路就多看看苹果的上电时序

网友:
其实按照时序修还是很好修的,能不能认到电池,有没有充电动作,或者充电无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