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OPEYE-H61-UATX:1.00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7-09-20):
客户送两片主板不跑码,没有图纸,除CPU集显电压没有出来,其他的都出电压,本人刷过BIOS,故障一样.四位诊断卡显示杠杠,但有一点不明日的地方,PR950与PR951一端是5V,另一端是0V对地.看下图, 我烧机大法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机那两个电阻会很烫,不知是什么问题。

有没有换掉这2个电阻试一下哈

网友:
看着像是品牌机的主板呀兄弟 什么牌子的 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请问那是什么地方的电压???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先路一下电路,这两个电阻是通向那里和那里,那个供电的

网友:
那两个电阻是给谁供电的  测一下没电压那边的对地值

网友:
电阻电压为0的那一端后续电路短路,测测看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 了 吗 主楼

网友:
是短路还是电路就是这么设计的啊、

网友:
先来顶个贴,赚点下载分 。。。。。。。

网友:
确实,我也遇到两块都是那个两个330电阻击穿发烫,不知道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这两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有电路图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