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7-09-20):
最近一个公司要了两台电脑,一台是3260配技嘉h81.一台是4400配华硕1110。情况是这样的,两台电脑五天共出现过两次关不了机的问题,只能强制关机,一台一次,因为是财务电脑,上面很多银行转账软件,没有重装系统,请问一下这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估计装机选件导致不兼容的问题吧

网友:
关机前看看任务管理器进程,

不确定的情况下,先卸载杀毒,安全类软件,其次考虑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