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Z465独显改集显实物图

楼主(2017-09-20):
   手头有一台联想z465笔记本,板号NAWE5 LA-5753P,故障表现为开机不显,外接显示器花屏,论坛上搜了下,大体的都是说独显坏了,可以改为集显,大多数的贴子,都没有标明改的电阻的名称,为了让更多的爱好都碰到此类问题能快速解决,我把要改的地方的元件号用红字标明了,具体的PDF电路我就不截图了,电路图可以在论坛下载。
改之前先把PL603拆下,断开GPU的供电;

首先改VGA部分,以下图为已经改好位置的,参照图把电阻位置对换就可以了

然后是LVDS的信号位部分,用风枪将接口背面的10个电阻拆下,换到接口那面焊上。这个地方很好找,

然后是LCDVDD也好改可从电路图上看到是Q27控制的,将R428换到R434上就可以了,INVT_PWM_RDISPOFF#这2个信号不用管,

还要改一个IO的112脚过来的ENBKL信号,需要找R102电阻,换到R76的位置L15L28的附近

根据以上方法,VGA和LVDS部分,就改好了,最后附上亮机图处

 会员108252元2022-12-9 16:50

z465电路图

网友:
楼主水平真高,这个心思真是牛逼

网友:
这个真是费心了  赶紧加分鼓励鼓励

网友:
很详细的独显改集显过程,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很不错,有图有真像,写的很详细。。

网友:
联想b465c能改集显吗?有的发一下,也想改改。

网友:
这个思路真牛

网友:
这个不错,看着简单,下回可以试试,

网友:
这样做感觉没卵用啊,主要这机器的北桥一样不稳定

网友:
高水平高手  学习了          支持下

网友:
这个工程量比较大, 非常感谢有遇到可以试一下

网友:
厉害啊!高手!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确实改了好多台了。。。。。。。。。。。。

网友:
进来学习 都是高手啊 爱 感觉学习压力好大 学不好似得

网友:
楼主牛逼了 这种东西需要时间去研究 对经验这些也有要求

网友:
感谢楼主,特别是图文并茂,很清楚很详细。

网友:
谢谢你的方法 简介快速  ,省去换显卡的麻烦了

网友:
写得简单清楚,福利贴!!!!!!!

网友:
楼主心思缜密,这个贴含金量很高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过程很详细,技术很牛X。谢谢分享

网友:
判断问题快准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