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 CPU型号是多少

楼主(2017-09-20):
求助 刚接了个本子 ,拆机一看CPU被人拆了  AMD的,这个谁知道这个CPU的型号是多少,就是上面的字是什么 我先买个CPU,-_-||  LA-9001P REV1.0的板子

网友A:
淘宝找  买主板的  你假装 准备买主板,问他下是什么CPU 。。   -- 最好事假装要买主板问下, 要不他懒得理你, 找个借口 说给客户报价 再联系他,然后就闪人了

网友:
这样还不如直接换板子了,你买个CPU装上去还不知道有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B:
我现在修机是换桥以上一律不换,更别说换CPU,只有换板,贴钱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修机是换桥以上一律不换,更别说换CPU,只有换板,贴钱太多了

现在修机 换桥  有风险   利润还低   我也是能不换就不换

网友C:
你说得是板载CPU被拆了?

网友:
s405的cpu有几种的吧   a4   a6  好像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找  买主板的  你假装 准备买主板,问他下是什么CPU 。。   -- 最好事假装要买主板问下, 要不他懒得 ...

似乎有点道理。得玩点套路,不然问不到。

网友:
这种CPU有不止一种,或者可以问问联想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得是板载CPU被拆了?

是的,这个主板板载的AMD CPU被拆掉了

网友:
我看了下 主板的南桥也是被人换过的 算了,这个板子我退给客户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这个有好几款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