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开机LOGO就掉电重启

楼主(2017-09-20):
苹果7开机LOGO就掉电重启,  一直重启直到电池没电。这个是什么情况,我改 查哪儿

网友:
拆机看了  主板被修过U  和硬盘,客户说之前升级过硬盘

网友:
扩容的机器就是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摔不得啊,有时候轻轻一摔就出问题了

网友:
轩辕思天 -5 认证用户区请勿灌水!请珍惜认证账号!

网友:
看看基带 和GPU供电

网友:
应该是扩容引起的硬盘有问题,我们这里扩容都是说包1个月,其他不管

网友:
可能硬盘续航了吧
。。。。。。。。。。

网友:
扩容的机子难说,有时候师傅的一些温度,一些手法,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再加上磕磕碰碰,出点问题很正常。

网友:
硬盘加焊一下 应该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在更换一个硬盘试一下,拆机硬盘不可能个包个好用的。昨天有个一样的问题扩容之后一直重启换个硬盘就OK了

网友:
感觉是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