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傻瓜式维修

楼主(2017-09-20):
本文主要介绍下本懒人的维修方法,成本是高了点,但是效率快,返修率极低。材料准备:
1.  12v 2A监控电源一个(LCD的显示器2A有点带不动,需要3A以上的才行),推荐使用小耳朵,确实要比杂牌子电源来得稳当。
2.  12V转5V稳压器一个。TB有卖。2.5元一个。可以常备。
3.  线若干~~
这种做法一半针对于电源部分击穿很多零件,主要是击穿了MOS管和电源芯片的板子。百试不爽啊。
被开盖的小耳朵电源,接上220V。找到12V双二极管接上输出。其实就是高压板或者恒流板的供电

12V转5V稳压模块。+IN -IN 接12V。 +out接电源板5V双二极管。也就是驱动板供电。
成本大概控制在15元左右。
这种方法是最傻瓜的,不易返修。而且就算出现问题,我也不怕又要发芯片,又要发什么什么零件。不用备很多芯片。电源坏了换电源,稳压器坏了换稳压器。
除非是天打雷劈,不然1个月之类不会坏。时间大概是在10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收费100。
如果是灯管的就必须要用3a以上的电源。不然带不动,只要是led的机器,2A一定足够。
最后来张亮屏图,长城24的机器。这个机器是保险烧了,mos管烧了,连同芯片烧一个洞~~
傻瓜式电源维修,你值得拥有。我喜欢我任性,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A:
要是客户看到你这样,会让你赔钱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客户看到你这样,会让你赔钱的吧

不会,直接给他说坏的太多,还要发配件。直接改电源,,,

网友:
变通修机,值得拥有!。。。。。。。。

网友C:
改过一次   ,给客户正常保修1月完事   不过我收费低 才60-80

网友:
可以     维修 要灵活 动脑

网友:
            方法挺实用,这样修还省心省力

网友:
这样其实也挺好的,不用费那么多时间,又是找芯片什么的

网友:
这个方法比不上用0380改方便

网友:
肯定客户不会有意见,客户大多数都能工作就行了。

网友D:
你直接淘宝换原装板不就完了,省事还便宜,一般我都不改,改的乱七八糟的很难看不说,还不一定稳定,像一般大屏的高压坏了我都不改,先修下,修不好就还原装板,图个稳定,省心。

网友:
显示器电源很容易修的,成本控制在5块以下。

网友E:
用通用模块改也很方便成本控制在2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直接给他说坏的太多,还要发配件。直接改电源,,,

师傅 这是把挣钱的门道 发挥到极致了呀
佩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淘宝换原装板不就完了,省事还便宜,一般我都不改,改的乱七八糟的很难看不说,还不一定稳定,像一般 ...

原装电源 不一定便宜啊
怎么也得好几十
楼主这成本才15块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通用模块改也很方便成本控制在2元

老师傅
为什么不修电源板 都要改呢
省事 挣钱多的原因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老师傅
为什么不修电源板 都要改呢
省事 挣钱多的原因吗

当电源IC炸掉,边上电阻都烧糊了的情况下,电路图你又没有,客户又不能等,你不改电源板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100的维修费,你那市场可以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当电源IC炸掉,边上电阻都烧糊了的情况下,电路图你又没有,客户又不能等,你不改电源板有更好的办法吗?

哦 这样的情况就得改了
但是通用版的 和原装板的 螺丝空位不一样
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 这样的情况就得改了
但是通用版的 和原装板的 螺丝空位不一样
好解决吗

所以就需要我这个方法啊,这东西又不占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原装电源 不一定便宜啊
怎么也得好几十
楼主这成本才15块钱

只要不是改装的通用电源板绝对好使,你不知道啊,我选稳压模块的时候是对比了功率的。绝对稳当。前段时间更是奇葩,修到一台监视器,电源板那个烧的叫作惨,灯管供电24V我都这样改的,目前一个多月没出问题。原装板子TB都搜索不到,通用板要120个大洋,我才报了300块。不改赚不了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通用模块改也很方便成本控制在2元

这情况我也想过,你说的是震荡模块吧。以前修老电视的时候经常用。但是这个东西还不好说,我这种改,主要是为了以后,只要是电源出问题,一个价格,关键是电源坏了我换电源,稳压模块问题我就换稳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过一次   ,给客户正常保修1月完事   不过我收费低 才60-80

只要你自己用的东西连自己都放心,返修的事情基本半年内不用考虑。

网友G:
划不来,一个小耳朵20多,通用电源也就20多,你那个12V转5V的模块不发热吗,客户看到非气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划不来,一个小耳朵20多,通用电源也就20多,你那个12V转5V的模块不发热吗,客户看到非气死

你在哪里进货,20多,我们家进货就15

网友:
你可以直接购买品牌的2A拆机裸板 便宜质量好 稳定   你这个买的2A电源做工 我不敢恭维啊

网友:
这灵活的头脑,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是改装的通用电源板绝对好使,你不知道啊,我选稳压模块的时候是对比了功率的。绝对稳当。前段时间 ...

按是新手 修显示器少
遇到几个  都是发的原装电源板 换的

网友H:
这样的电源 估计用不多长时间就带返修,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电源 估计用不多长时间就带返修,功率不够

LED已经足够,,lcd的才需要电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