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_P43_ES3G图纸

楼主(2017-09-20):
求GA_P43_ES3G图纸,主板CPU    的MOS短路了  换上一个不出电压

网友:
CPU供电MOS短路。。。排除短路后还要换驱动芯片了

网友:
管子不会无缘无故短路  管子换了还不出电压的  就要查一下 驱动芯片  或者主控芯片了

网友:
这图纸论坛上明确有,我刚才已经搜索过。

网友:
供电上下管+驱动芯片  测测电阻2R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