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神们,Z400怎么刷ECBIOS,谢谢。

楼主(2017-09-20):
z400EC是自带程序的,在网上买剪程序,上次一台联想S405买了3个才装上去才正常,淘宝上了机又不能退的,小弟有点怕了,请大神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有专门刷这个的机器,你论坛搜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买个座子啊。。。。IO 汉座子上  编程器刷

网友:
深圳迅维家有卖的。。。不贵。。。买一个就成

网友:
有专门的转接板啊,买一个又不贵,马云家一艘就能搜到

网友:
直接上淘宝买一个转接器,很便宜的。到时候上编程器自动识别。

网友:
808f加转接座 或者809h可以直接刷写

网友:
楼上以经很多告诉你  买转接座的了   你可以随着系一下迅维淘宝的客服   让他帮你找一下

网友:
买这款809h可以直接刷写 的不用转接的

网友:
你的ec到底是什么型号,现在的809h可以刷几种ec

网友:
迅维网不是有么 还买什么 啊  直接下载就是  啊

网友:
买个转换座把

网友:
小弟用的是rt809f,就是不知道这个机器连键盘接口盘上哪些脚,请大神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