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ly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09-20):
上电到0.2几掉电重启
戳了戳只有cpu供电没出来
首先
当然是干bios啦
搜了下硬盘里 没发现bios 图纸也没有 只有一份点位图
没办法先备份好 刷个k43sv的进去
待机0.05 然后没然后了
先去官网下载个bios 折腾一番刷进去
还是掉电 看来不是资料问题了
打开点位图 查了下开启供电
都没问题 电感对地值也没为零
换电容也麻烦 打算换芯片看看了
四处乱瞅的时候 发现硬盘接口旁的晶振盖子都不见了
看点位图是25M的 找了个换上去 上电 噗噗噗 上去了
上屏已亮 上个图

网友:
晶振怎么掉的

网友:
客户拿掉的 给楼主送钱 不然拿什么买菜呢

网友A:
没拆过怎么会没有了呢  奇怪了,不会是楼主自己搞的吧

网友:
第一次见把晶振马甲干掉的   送钱

网友B:
很少晶振这样坏的,盖盖都会掉。

网友C:
楼主 运气真的好呀   捡钱 了  换金针的本来就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拆过怎么会没有了呢  奇怪了,不会是楼主自己搞的吧

呵呵 我不可能半夜骑车去客户家撬晶振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运气真的好呀   捡钱 了  换金针的本来就少

嗯 这么多年也只遇到过几个晶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少晶振这样坏的,盖盖都会掉。

盖子都掉了的 遇到的不超过4个机器

网友:
不清楚怎么回事 拿来电流就这样了

网友:
本身就是没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我不可能半夜骑车去客户家撬晶振撒

那也有可能你是隔壁的老王呢   哈哈    一天来十个这样的机子,就女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