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非通病奇葩问题艰难维修

楼主(2017-09-20):
机器型号;联想y470     inter   i52代   独显接到机器的时候去掉外设试机上电到0.78不动了,应该是供电或者哪里有问题,但是基本可以排除通病引起了。拆机,大电压,除了集显电压没出以外所有供电都正常,但是据以往修的y470来看这个电流还没有到内存或者显卡的地步。于是抱着不太可能的心情刷了bios,无果,又吹吹南桥,还是一个样,都没什么反应,由于没有2代的试机cpu而且cpu应该没那么容易出问题就没有在意,开始怀疑南桥有问题了,准备上bga压一下试试,去掉cpu,内存,等到拆无线网卡的时候发现螺丝很紧,打不动,心想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废了一番功夫之后取下来了就再拿出cpu上电试试,没想到奇迹发生了,居然电流感觉对了,再装上内存,电流一路小跑应该亮机了,接屏,ok,亮机了,靠,真的奇葩。之前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坛里也没有看到有类似的问题,所以发出来记录一下,以后要是有同行遇到了可以留意下。弄了半天查了很多地方没想到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问题,哎。。。。。。。。。。。。。。。折磨人啊

网友A:
无线网卡挂了?楼主能通过螺丝的松紧,职业敏感的判断出网卡的好坏,老纳佩服佩服!特别是这松紧二字,看来楼主没少去做大保健

网友:
无线 WIFI 坏?????

网友B:
无线网卡坏掉很正常   不正常的是跟螺丝紧不紧的 没有关系吧

网友:
以为断线呢,这机器爱断线

网友C:
是无线网卡坏了吗

网友D:
到底是哪儿问题,现在搞清楚了没有啊

网友:
之前有遇到一个一体机,也是无线网卡导致的不跑码,像是没过内存,结果发现网卡摘了能开机,卧槽,刷了下就好了

网友E:
我只能说  无图无真相哦  楼主   发贴请配上 实物图  亮机图

网友:
发维修贴子最好带上图片,下次遇到一样的机器就好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坏掉很正常   不正常的是跟螺丝紧不紧的 没有关系吧

只是第六感罢了,,巧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无线网卡坏了吗

是的,拿了一个别的好机器上的网卡插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哪儿问题,现在搞清楚了没有啊

无线网卡坏了引起的问题,换一个就正常了,具体哪个信号什么的就没深究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只能说  无图无真相哦  楼主   发贴请配上 实物图  亮机图

版主大人,绝逼真实啊,就是以前没遇到过才发帖的,对天发誓是真的,我写的也挺详细,只是没拍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大人,绝逼真实啊,就是以前没遇到过才发帖的,对天发誓是真的,我写的也挺详细,只是没拍图而已

好吧  那就相信你吧   以后发贴  最好是 配上图片哟

网友:
这应该,不会来骗分的!!! LZ 很厚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挂了?楼主能通过螺丝的松紧,职业敏感的判断出网卡的好坏,老纳佩服佩服!特别是这松紧二字,看来 ...

松紧二字是知识点。考试要考.................................

网友:
专业 老司机么 楼主   还猫腻   不过 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楼主没有讲清楚,是无线网卡问题吗?无线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