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不跑马

楼主(2017-09-20):
HP 431 电流0.22显卡和CPU 没有供电。版号是chicago-hr-HPC mv-mb-v1 感觉是桥没有工作。其它条件都测试了的。显卡供电开启。CPU供电开启。都没有。想换过个桥试试。但是担心错杀。有遇到相同的没。是不是换桥好的。借鉴下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0.22,盲修,可以考虑干个南桥,没过南桥应该。

网友:
开启信号没有 先查开启哪里来的 不能盲目的干桥

网友:
不建议盲目干桥。按不出CPU供电来修。先看看二级电压都出来没,PG汇总怎么样。也可以按CPU供电开启倒时序修

网友:
不应该是桥的问题,还是先检查各路供电吧。

网友:
分组供电都有的吗,先检测供电电路,再看看桥外围和EC外围电路再动桥。

网友:
查一下开启信号是来哪里,查一下来源,再考虑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CPU都没过 就直接换桥没用的 查下CPU条件吧

网友:
以经验来看,AMD的多半是桥空焊了。INTEL的按时序来。。。。。

网友:
应该先把供电修出来吧

网友:
缺供电吧

网友:
HP 431这个机器就是搞北桥吧。先加热试一下,对了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