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 有待机 可以触发 电流很低0.08A掉电

楼主(2017-09-20):
联想Z370笔记本  板号DAKL5MB16H0
有待机 可以触发 电流很低0.08A掉电 分组供电1.5V0.75V出来了,还有一个0.85V不出来芯片换了还不行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啊 高手们帮忙帮忙给点思路
图中表笔指的就是0.85V电感电压没出来

联想Z370笔记本图纸 板号DAKL5MB16H0

网友A:
有图纸查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查条件吧,,,,,,,,,,,,,,,,,,

条件也查了 都满足 芯片就是不发上下管方波 换了芯片 还是一样

网友:
            供电满足的话   那个就在换芯片

网友:
少电压EC检测不到合格的PG才棹电的

网友:
很多电没出来,慢慢查吧!按时序来,供电、开启、复位、PG……

网友:
3/5V的转换电压 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