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440 G3笔记本

楼主(2017-09-20):
一台HP 440 G3
笔记本
,版号为:DA0X61MB6G0,故障现象为:充电接口黄灯连续不断的闪烁,插不插适配器都一样,不触发,待机3.3v,5v,都有,BIOS刷了也一个样,麻烦各位大师傅是什么问题?
笔记本

网友:
可能EC有问题,可以试试换个EC,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不用管灯闪不闪 不触发 就按不触发的流程修

网友:
可能待机有短路吧,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