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无触摸的经典维修案例

楼主(2017-09-20):
苹果6P无触摸的经典维修案例
机型:苹果6P    故障:无触摸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苹果6P听同行描述机器摔过以后触摸失灵。
接到机子以后,首先观察了一下主板有摔过的痕迹,送来之前同行更换了2个触摸主控U2401,无果后送到我这求助。
根据触摸时序开始一步步查,首先查了触摸的供电5.1V 1.8V,自身产生的1.8V 1.2V全部正常,看样故障不是在供电上。又测量了触摸的时钟复位信号都正常。
接下来测试了CPU发给触摸的片选信号,发现问题来了,阻值无穷大。正常阻值300左右呀,估计CPU到触摸断线了。
这个板子是UMT板子,如果动U容易引起CPU下层断线,造成故障扩大化。
    接下来找了一个苹果6的裸板(没有元器件)用手术刀把通往CPU的线路刮了出来,拆掉电源IC,从电源IC的一个小区或刮出来了,CPU的地脚飞线到U2401(触摸主控)E2引脚故障解决。

网友:
只看这工程就已经惊天动地了,加上对时序的了如指掌,惊天神作横空出世,可惜缺了图和过程。

网友:
楼主的时序可厉害了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可惜了没有图片,这帖子我感觉好好编辑一下再发绝对会给个精华的

网友:
虽然听的云里雾里,但感觉开始比较发杂,上图就比较完美了

网友:
楼主经富丰富,厉害

网友:
必须顶一下,干货。一般umt主板断线的多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写一下。。。。。。

网友:
楼主 能不能帮我找找6P 小音频的E7脚到R0311到CPU的线主板走线路径吗?R0311到CPU断线,不会刮线,试了一块打孔板找线,打孔板被我磨穿了都没找到线路位置。

网友A:
为什么不配图片,要是配上图片,这给个精华毫无问题。

网友:
听你描述过程就觉得很复杂。。。。。。

网友:
如果附维修上图的话会跟好哦,毕竟有图才能有真相

网友:
流弊的一塌糊涂啦  可惜没有图片。。。。。。。。

网友:
这故障好像见过,只不过你的没有配图

网友:
这机器是通病来的啊,楼主来张图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加分,因为这样做至少证明你的手工很牛

网友:
这倒是个方法。楼主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CPU的地脚 在哪里????

网友:
技术确实是到家了,没得说,膜拜

网友:
时序在了解 修不了也是白搭  LZ  手工也是NB

网友:
真牛逼哈,我也想去学习学习,就是怕学不好!!!!!!!!!!

网友:
你好,一个6sP,事情是这样的,开始喇叭没有声音,修好了,可没有两天又没有声音继续修,修好又坏,反反复复修了3次,每次只能用2天,第四次修好,回家充电,黑屏了,拿过去说主板烧了,叫换主板,现在链接电脑爱思,提示,无法从dfu模式转接到恢复模式,刷机11%,你觉得还有必要修吗

网友:
这么麻烦能收多少钱啊?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有图就更好了,可以让我们大家有个参考

网友:
怎么不配图,配个图就更好了,更清晰了。

网友:
技术牛逼呀。。。。。。。。。。

网友:
楼主的时序可厉害了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今天接了个类似的啊,不过惨多了啊,掉点掉的多了点啊6个啊,飞的眼睛疼啊

网友:
缺图啊,附上图加上你的维修过程绝对完美,楼主再接再厉,等你下次发帖

网友:
佩服,这就是技术啊,像大神膜拜,我

网友:
这手工不错      这样可以搞好 CPU 我是搞不定  V

网友:
楼主要图要真像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2017-10-23):
厉害 厉害  表示很受用
学习了
       那天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
呵呵,盗贴可耻,果断举报!!!!!!!!!!!!!!!!@版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配图片,要是配上图片,这给个精华毫无问题。

盗贴可以举报嘛,版主?????????????????????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支持支持。。。

网友:
意思是找了一个空板刮出了线路走向,然后再需要修的板子上打孔接线的吗?有点云里雾里

网友:
菜鸟来学习一下,虽然很多看不懂.不过也学习了很多.楼主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盗贴可以举报嘛,版主?????????????????????

当然可以,有相关原始帖子的证据吗?

网友:
这个是大神作品呀。。。学习了。。。

网友:
如果有图片那就更好了。。欣赏一下。。怎么飞线的

网友:
有图片就好了,有时候对着图纸看会一目了然

网友:
这个走线都是第一层吗?你根据裸板就能找出来啊?

网友:
我现在手里就有一个,换了一次虎摸还是没触摸

网友:
思路正确,功夫了得,CPU把我难住了。

网友:
是从CPU 下面飞线么 ????  如果有图就好了

网友:
写的莫名其妙的,U2401的E2角明明是总线,何来的片选?E4角才是片选吧? 什么鬼都是乱说一通,还cpu地角?

网友:
同意楼上的,乱写一通  前面的人水贴也太明显了!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楼主这个经验如果增加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
都是神操作。这样的都能修好,估计我一看umt主板立马就泄气了

网友:
是说找了裸板挖线路,看看线路怎么走的  从路上飞线的吗

网友:
没图片也大致也了解,最蛋疼的也就到cpu断线了

网友:
没看懂怎么维修的,找了小6的板子跟6P有啥关系呢

网友:
在电源的焊盘里面刮出通往CPU的线   然后飞线出来,,,,,,,,好神,     那要是在CPU根部虚寒,应该可以打个洞 拉条线出来  哈哈

网友:
工程就已经惊天动地了,加上对时序的了如指掌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学习了,下次碰到类似问题可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