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B75M—PLUS主板CPU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7-09-20):
这B75M—PLUS主板CPU是什么问题啊?谁见过吗

网友:
这B75M—PLUS主板CPU编高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直接换I或换12V的检测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这应该是要换IO的CPU供电检测电阻吧

网友:
如果cpu供电正常,而io的cpu供电检测脚电压不正常,那是检测电阻或io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I或换12V的检测电阻就可以了

又不是12V过高  换12V的电阻干什么

网友:
IO那里  有CPU电压的检测脚  连着两个电阻分压  查一下吧

网友:
这个也算是华硕主板的通病了吧 io的电压检测电阻变质了

网友:
测量下IO的CPU电压检测引脚是否出现了问题。如果电压输入符合点位上推算出的元件值,那就换IO。

网友:
9楼       版主 解释的非常清楚了                                  。

网友:
一般在个位置啊。怎么查啊,经验太少了

网友B:
IO的cpu供电检测脚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的cpu供电检测脚电压不正常

怎么查检测脚啊测丨o傍边所有电阻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