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酷360手机型号N4S打电话无送受话,无振铃

楼主(2017-09-20):
如题,振铃,听筒,送话器都正常,振铃,听筒阻值正常,通话时,振铃电压两个脚都是2.85伏左右,听筒电压1.87伏左右。插入耳机也是无送受话。刷机后也是如此。请问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问题,请赐教!先谢了!

月饼 -50 发错版块!无视版规

网友A:
我看是mtk芯片组的  东海你去看了没  里面有讲mtk机子这种情况的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是mtk芯片组的  东海你去看了没  里面有讲mtk机子这种情况的相关资料

东海我查询了,都是解决刷机问题的,没有修这个机型主板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铃声IC虚焊导致的。

网友:
谢楼主了,大家多拆机,多发图了,这样给力

网友:
有点怨哦,我发帖的时候系统又没有提示此处不能发这个帖子呢!

网友:
感想楼主 路过学习 学习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