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掉芯片还能启动!!!

楼主(2017-09-20):
我有一个不解的问题,为什么拆点CPU供电的MOS管,主板就能显示了。(主板本来是没显示的)求大神给我解答!

网友A:
拆点CPU供电的MOS管???拆掉u供电的mos 板子能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点CPU供电的MOS管???拆掉u供电的mos 板子能亮 ?????

比如:三路供电,拆了一路,,,,,,,,,,,应该是这种情况

网友:
是不是这路CPU供电上管短路不能点亮,拆掉这上管就能点亮

网友:
有一路坏了 你刚好取了坏的那一路 其它的还可以工作 所以

网友:
我找了很久才知道,为什么拆掉CPU供电的MOS管还能供电,也还有好坏情况。
好就是流过的电流小了,因为CPU供电是在大电流中进行的,温度很高,所以拆掉坏的MOS管不接回去能使电流流过小了。
坏就是不接上新的MOS管这样是好,但是在电脑运行大数据缓存,很容易造成死机灯情况。

网友(2017-11-24):
可以的,只不过容易死机蓝屏,CPU三相供电短路一路拆掉是还可以用的

网友:
电源供电少了一箱,大功率的时候容易蓝屏

网友:
电视盒5V开关电源的稳压二极管击穿了,拆下来了,电视盒照样用,但是不安全。

网友:
这个只能用来判断故障的零时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