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E 有复位不走码求助

楼主(2017-09-20):
华硕P8H61-M LE。有复位不跑码。
测量点:CPU初始核心 1.1V正常 , CPUVTT 1.05正常, CPUSA 0.95正常, PLL1.8V正常,  BD82H61核心1.05V正常,BIOS1 2 78 脚电压正常,PCI-E复位3.3V正常,PCI-E A13 A14时钟电压0.35正常,CPURST到IO脚线路正常电压0.95V后来换技嘉H61的分压调整到1.1V属于正常,SMBDATA和SMBCLK到桥线路正常排阻正常,电压3.3V正常,BIOS刷过资料基本无误,1脚开机有瞬间掉压表示有选片工作正常,CPU针正常。
请教下这个主板怎么搞?已经没了思路,是否算铁板一张?就差桥没加焊和换了。

网友A:
BIOS瞬间有波形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瞬间有波形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内存工作条件  :1脚 0.75V  118 236 238脚 3.3V  始终 63 64 0.6V  复位168脚1.5V 貌似这几个点都是正常的。

网友:
在华硕官网刷个最新的BIOS,不行的话可以加焊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工作条件  :1脚 0.75V  118 236 238脚 3.3V  始终 63 64 0.6V  复位168脚1.5V 貌似这几个点都是正常 ...

测一下内存总线  有没有读内存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内存总线  有没有读内存的波形

好的  谢谢版主,可惜没示波器  这类主板是不是 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版主,可惜没示波器  这类主板是不是 不好修?

一修的主板  一般都不难修  有工具就好判断故障点

网友:
你这是跑码19?键盘的问题?或者插个独显试试,这种玩意集成显卡容易坏...

网友:
cpu替换测试了没?现在cpu坏的也不少,质量比以前差的去了。

网友:
这批30片拆机板就 有这么一张点不亮,没有办法网吧老板现在都大气不算1 2片好坏,只有拿回来自己看能不能修复,现已查明:
822排阻故障,现已修复,
根据点位图和技嘉的PDF看这个应该是SMI信号,具体什么功能还得版主和高手们解释,这个电阻做3.3V上拉,技嘉设计是直接给桥AW55触电给予高电平信号,而华硕的是通过IO转发给桥芯片给予3.3V高电平信号,罪魁祸首就是这颗822电阻变质,实际测量这个点位有9.5K以上,正常822 8.2K排阻是不可能有9.5K,换了后完美修复。

网友:
厉害这也能修好。
系统管理中断。

网友C:
月饼老师的帖子怎么重复这么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月饼老师的帖子怎么重复这么多啊?

不好意思。昨晚手机版出问题,点回复卡住变成多次提交了

网友E:
不简单,SMI是系统管理中断,CPU处理BIOS里面的中断管理程序,得以分析出处理器的实时状态和寄存器信息。多数人或许想都想不到这么个信号点会出问题,超冷门型故障。

网友:
不错的分享中,学习了!!!又是万恶的822

网友:
楼主不错  挺尽职尽责啊  终于研究好了

网友:
华硕的通病822排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简单,SMI是系统管理中断,CPU处理BIOS里面的中断管理程序,得以分析出处理器的实时状态和寄存器信息。多 ...

这张板子 没有完全修好,因为之前一直以为BIOS问题,所以刷来刷去,后来我才发现我刷的BIOS 是V星的,能亮机 进WIN7,而且跑压力测试无问题,但是不能使用网卡和PS/2接口,声卡都能响,电压检测全是乱的,这可能是V星的BIOS不带华硕IO的代码段有关,但是刷回全部版本的华硕,BIOS1脚无选片信号,所以我分析可能这板子还有第二个故障点,第二个故障点难度 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822 472 272等排阻都排查了,华硕没有电原理图只有点位图,修主板经验还不足,这有点像我修2R不过的卡,屏蔽1组通道能亮机排除其他通道问题的机制,也就是说我刷V星BIOS和其他品牌的BIOS的时候,不会启动IO的某些功能,电压检测不至于不亮机吧,所以这个问题还得再次请教下大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张板子 没有完全修好,因为之前一直以为BIOS问题,所以刷来刷去,后来我才发现我刷的BIOS 是V星的,能 ...

刷V星板子可以跑码,但是刷了华硕的BIOS以后,还是和原来一样,不跑代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刷V星板子可以跑码,但是刷了华硕的BIOS以后,还是和原来一样,不跑代码吗?

是的 刷 V星 捷波    映泰的BIOS  不是用NCT6776F的 IO的主板  都可以确定 可以亮机   跑码 并且  BIOS 1脚在启动时候 有电压跳动,而刷 华硕的 不行  ,开机无选片跳动, 是不是网上的BIOS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华硕P8H61-M LE 4M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刷 V星 捷波    映泰的BIOS  不是用NCT6776F的 IO的主板  都可以确定 可以亮机   跑码 并且  BIOS  ...

建议去官网下载,如果是ROM格式的BIOS,那个应该是可以直接刷,如果是CAP结尾的BIOS,那需要分离下才可以。要不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刷 V星 捷波    映泰的BIOS  不是用NCT6776F的 IO的主板  都可以确定 可以亮机   跑码 并且  BIOS  ...

嗯 有可能是IO的缘故, 我改天 集中买配件的时候 订个IO试试,   谢谢了, 我都是下的官网ROM扩展名的BIOS,应该是IO自身或者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昨晚手机版出问题,点回复卡住变成多次提交了

哈哈,老师的手机可以更换了,我说咋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