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能接led么?

楼主(2017-09-20):
    没学过显示器,只会简单的lcd换板,今天接到个led的,不知道怎么弄了,求指教

网友A:
肯定不能接啊,供电都不一样,会烧的,led和lcd两种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接啊,供电都不一样,会烧的,led和lcd两种概念。

那是有专门的led电源和高压板么?

网友:
LED 48V直流  LCD 1000V交流点亮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有专门的led电源和高压板么?

不一样的,你要改要买一套的,灯条加恒流板,而且这种只能换灯条的时候用,恒流板和灯条是配套的,每种灯条所需要的电压不一样的,不是和灯管一样都是一样的电压。还有一些led的屏板坏了尽量不要改,电压不一样会烧灯条。

网友:
现在有专门的led通用高压板哦,可以去某宝买一下

网友:
确定是LED点灯部分坏的坏可以用通用LED点灯板

网友:
一种是交流电  一种是直流电  不一样的

网友:
在网上买led灯恒流板就可以改  前提电压要一样才能用

网友:
跟高压板一起换掉,LCD跟LED的高压不一样的 这个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