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HKC S9819闪屏 花屏

楼主(2017-09-20):
           客户送来一台19寸液晶显示器,型号为HKC S9819,现象为开机闪屏花屏,但是屏幕图像完全正常,电源指示灯一直是亮的,并不闪烁,也就是指示灯是正常的,屏幕图像也是正常的。闪屏花屏的具体现象是屏幕当中出现几道白色横向条纹上下跳动,由屏幕两侧出现花色条纹迅速覆盖整个屏幕,然后整个花屏颜色发生变化。而且关掉主机后,显示器仍然会出现闪屏现象。          打开显示器后,拔插接线,扫除灰尘。然后把显示器接主机测试。在测试的前几分钟大部分时间都是完好的,只有大概20秒钟出现闪屏,到十分钟后开始重复出现闪屏花屏,指示灯也一直是亮的,无法正常观看。求大神指点迷津

        上面的是闪屏的图片

     上面是花屏的图片

网友:
屏的面大,这种屏估计修不好,换吧。

网友:
先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是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A:
屏坏了,鉴定完毕,如果你没修屏的经验和工具,直接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鉴定完毕,如果你没修屏的经验和工具,直接放弃吧!

看来HKC的显示器 质量 还是那么差
动不动 屏就坏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屏幕坏了    修复不了的

网友:
一看就是屏的问题,屏坏了。直接报废让客户买过吧

网友:
逻辑板上的问题,摸个电压 过高,导致芯片发烫,屏随着芯片的温度而变化的

网友:
显示屏的问题最大,不过最好插下屏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