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15ibd 待机芯片是多少

楼主(2017-09-20):
求大神给看看  告知下  5V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  芯片上写的是AWW5ZB   可这个 根本搜不到20脚的芯片  进水水的机子  3V出  把后面的电路断开  3V  5V 芯片互换下    在5V的位置上3.3V出来了 说明  应该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A:
这个  机器图纸也找不到    听说  淘宝有 也没买到   谁有买到的 发上来  好人会有好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机器图纸也找不到    听说  淘宝有 也没买到   谁有买到的 发上来  好人会有好报的

淘宝搜一下 迅图科技 问问他有没有 也是本坛子里的 不是给他做广告 是他就在卖

网友:
SY8286C,芯片印字AWWxxx
板号看不全,如果是NM-A681的话,是有图纸的啊

网友:
你的机器是什么板号?

网友:
问下买芯片的不就知道了。

网友:
淘宝都没有的话,那就蛋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