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t43二修简单维修

楼主(2017-09-20):
客户说不开机,拿去修过修不好,接到机器,按开机键到0.5立马掉,有时到0.3,测所有电压都有了,用收摸南桥旁边bios掉之前有点发烫,用表一量BIOS第八脚对地,应该是第四脚对地才对, 把bios转一个方向,开机电流跳变,感觉亮了,插屏ok

网友:
人家连BIOS方向都不知道?有点搞不懂了

网友:
看来有可能是故意为之的哦,像这样的故障你维修收费多少

网友:
Bi○s焊反了,应该不可能,很有可能价钱没谈好

网友:
bios焊反了   上家不太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吧

网友:
应该是人为故意的,上家不够狠,做的故障有点简单。:ciya:

网友:
哈哈,这个是捡钱的节奏啊,把BIOS装反了,你捡了个趴活有哦

网友:
这是原先修理的那人弄的吧,这种机器不好弄

网友:
这是老师傅遇到新手了,,,仔细点还是来钱的本本

网友:
上家这么个水平啊,连BIOS芯片都会装反,还是故意的啊

网友:
应该是故意的。。。。。。。。。。。。。。。。。。。。

网友:
上家估计机器搞好了价格没谈拢,故意为之,楼主喜收毛爷爷

网友:
这也行,好吧,我服了。。。。。。。。。。。。。。。。。。。。

网友:
楼上分析到位 秒杀 岗岗的。。。。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电路分析清晰,少走弯路,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