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战神 K610C-I7 D2进系统掉电,三灯闪,求助中,大家给看看

楼主(2017-09-20):
神舟 战神 K610C-I7 D2 板号:6-71-W6500-D03 三灯闪,进系统报警之后就掉电,求助中,大家给看看
问题是这样子的,客户拿来了一个本子,点不亮,南桥很烫,量其它东西都不短路,怀疑是南桥本身损坏,更换之,换了后按键盘大小写灯亮,但是就是屏不显示,刷过BIOS,焊过显卡,效果一样,     仔细观察后,发现主板上面掉件了,看电路图,好像是一个PQ12的管子(注明下,客户来我这之前到其它地方拆过,报了个价,叫客户把本子放下修,客户等不急,又找我这里的),这个管子有D,G,S极,S极是接地的, G极有3V,我就直接G极飞线到D,奇迹出现了,点亮了, 以为好了,直接装机,装好后,就进系统测试了,没有想到悲剧来了,机子刚到欢迎的界面,风扇开始一直狂转了,喇叭报警,还有3个灯一起闪,大概2分钟左右,机子就关机了, 以为是BIOS的问题,又买了个工厂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南桥也换的是新的,型号都 一样,其它的地方我也没有动,心想估计是我飞线的那个地方有问题了, 应该直接飞线过去不行,要上一个管子吧,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型号是什么 ,下了个电路图,应该是PQ12,所以我想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应该上个什么 样的管子 ,或者大家手上有维修 这个机子的,帮我看看,在这里谢谢大家 了!PQ12图中为MTN7002ZHS3
在还有,谁要这个BIOS或者电路图,工厂BIOS哦,我可以QQ免费传给他,QQ:84517671

网友:
都 这个点了,自己顶一下吧, 睡觉了

网友:
看起来挺复杂的,这主板应该不好搞呀

网友A:
G极是控制极你飞线D极干嘛,G极应该是低电平有效的GPU供电开启信号,这是个npn的mos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这应该是没装也没关系的,我看图纸后面应该还是gpu的一个开启信号,连着一个比较器,应该是那边有问题吧,既然都修亮了,后面的顺着一步步摸啊,肯定是有哪里不对,还有这个G极D极信号瞎几把连一起,也不看看他们的作用

网友:
会不会滴滴滴响  会的话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550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G极是控制极你飞线D极干嘛,G极应该是低电平有效的GPU供电开启信号,这是个npn的mos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 ...

不飞那个线,机子点 不亮了,好像是显卡 开启电压 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极是控制极你飞线D极干嘛,G极应该是低电平有效的GPU供电开启信号,这是个npn的mos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 ...

如果 不连一起,机子就大小写灯亮,但是屏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极是控制极你飞线D极干嘛,G极应该是低电平有效的GPU供电开启信号,这是个npn的mos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 ...

楼上说的没错,掉件直连时你也要看看各引脚的定义和作用,不能随便把控制信号与输入,输出脚连在一起,这样是不行的。还有你既然要找大家帮你分析问题,你的图纸都不发出来,叫大家如何帮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G极是控制极你飞线D极干嘛,G极应该是低电平有效的GPU供电开启信号,这是个npn的mos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 ...

这位兄弟说的对,怎么可以把G和D连在一起,G是控制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 不连一起,机子就大小写灯亮,但是屏不亮了

G是控制   S接地  D上拉电阻接3.3, EN低电平有效 如果是高电平会关闭显卡供电    你这个说的如果不飞线不亮机  看看你飞线那个地方PR149   10K电阻有没有掉件呢

网友:
完全看不懂你飞的线啊  正常是d级高电平G级低电平,你直连是啥意识啊??

网友:
没图纸 的话真心搞不起  谢谢楼主分享下图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G是控制   S接地  D上拉电阻接3.3, EN低电平有效 如果是高电平会关闭显卡供电    你这个说的如果不飞线 ...

没有掉件,,在了,我看过了  ,那个电阻是8.6K

网友:
我查了好多,开机报警,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了, 还有进系统显卡驱动都没有打上,估计是显卡 坏了,
网上说蓝天主板,Q5坏的很多, 指的是温控电路 ,但是我的这个温控是好的!

网友:
就是N-MOSFET管子啊,型号就是7002的,板子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网友:
贵了吧 都要10积分 买不起,我的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