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 硬解ID 刷机-1怎么回事

楼主(2017-09-21):
今天闲来没事 手头有个挺新的5 有ID  想硬解了  我把基带cpu 是用打磨机抹掉的 码片是免拆写的  刷机快到最后提示-1 连续两块板 和基带CPU 都是这样   怎么回事啊  谁知道 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有个5S刷机也是-1,放了很久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对了能不能摆脱你帮个忙。想想下载一个文件。可是楼主设置了 维修技术员 才能下载  能不能帮忙下载一下呀。谢谢

网友:
在学洗 ,学习了,不行就算了不吧???

网友:
最后99%报错,需要修复码片资料,用测试架修复就好了

网友:
硬盘阻值正常?

网友:
基带CPU装好没有啊。边上有没有掉件啊。码片数据写对没有

网友A:
昨天一个来解锁6p屏幕锁的,刷机就是这样-1,给我说只是忘了屏幕锁,然后刷完我都蒙蔽了,还好顾客没有无理取闹,不然又要吵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一个来解锁6p屏幕锁的,刷机就是这样-1,给我说只是忘了屏幕锁,然后刷完我都蒙蔽了,还好顾客没有无理 ...

呵呵,你真幸运  不说前头就搞 牛逼 不怕赔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一个来解锁6p屏幕锁的,刷机就是这样-1,给我说只是忘了屏幕锁,然后刷完我都蒙蔽了,还好顾客没有无理 ...

你们怎么给顾客说?直接说如果基带坏刷完不开机吗?还是?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6代有ID,无法软解,我又不想硬解,硬解问题多多!

网友(2017-10-31):
师傅给给力谢谢分享,顶起来
有个5s也是这个问题,报错-1,不知道还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换台电脑刷一下,用itunes刷有时候能过的

网友:
谢谢 正需要呢!!!!!!!!!!!!!!!!!!!!!!!!!!!!!!!!!!!!!!!!!!!!!!!!!!!!!!!!!!!!!!!!!!!!!!!!!!!!!!!!!!!!!!!!!!!!!!!!!!!!123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个5s是这样,自己没修好,找别人看说是基带问题

网友:
5代修什么修,修好卖100吗?紫薯紫薯

网友:
基带没有装好吧,5代基带比6难装,多装几次

网友(2017-12-05):
老铁   很不错   学习了 有机会交流交流 多多支持哈哈

网友:
直接说如果基带坏刷完不开机吗?还是?

网友:
iPhone5s设备锁解除,原ID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