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按开机键270毫安归0求解

楼主(2017-09-21):
小米5按开机键270毫安归0,换过CPU,连接数据线进9008模式,刷机失败,求解!!!

网友:
字库呢,字 库 搞 过 没 得 安?

网友A:
我的小米note刷机没问题,但是就是开机无显示。

网友B:
小米5加电源不能开机,正常的手机加电就是270毫安归0

网友:
扣上电池试下,有的手机用电源表是掉电的

网友:
但是怎么一直都在9008模式而且不能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5加电源不能开机,正常的手机加电就是270毫安归0

楼上正解。
国产机很恶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米note刷机没问题,但是就是开机无显示。

换屏,不行,查显示电路供电,复位,总线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ic,没问题再看看字库吧!

网友:
认同9楼的说法,检查到CPU的显示部分供电接地

网友:
小米5加电源不能开机,正常的小米5加电就是270毫安归0   考虑下电池的问题或检测问题

网友:
字库 搞字库啊。 红米手机就字库坏多

网友:
如果电流无跳动 就看字库 运存 别想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