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求助奇酷360手机N4S无振铃无送受话无免提

楼主(2017-09-21):
如题,另外插耳机通话也无送受话,已检测通话时听筒电压1.87伏左右,振铃时电压2.85伏左右,听筒和振铃器件没有问题,手机已经升级到最新版本,请问各位大侠,这个机子问题出在哪里呢?谢谢!
这个故障似乎是这款机型的通病,是手机正常使用中出现的故障。

网友A:
无图纸不好修的哦,还不是大众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纸不好修的哦,还不是大众机型

确实如此,查到听筒的下一级电感后,就不知道线路走向哪里了,要不是就是直接进CPU了,振铃线路还好,走到了振铃IC.

网友:
                                没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