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3843电路设计、参数及维修注意事项

楼主(2017-09-21):
UC3842 采用固定工作频率脉冲宽度可控调制方式,共有8 个引脚,各脚功能如下:①脚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外接阻容元件用于改善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和频率特性;②脚是反馈电压输入端,此脚电压与误差放大器同相端的2.5V 基准电压进行比较,产生误差电压,从而控制脉冲宽度;③脚为电流检测输入端, 当检测电压超过1V时缩小脉冲宽度使电源处于间歇工作状态;④脚为定时端,内部振荡器的工作频率由外接的阻容时间常数决定,f=1.8/(RT×CT);⑤脚为公共地端;⑥脚为推挽输出端,内部为图腾柱式,上升、下降时间仅为50ns 驱动能力为±1A ;⑦脚是直流电源供电端,供电电压大于16V才能启动,启动电压可以在16~34V之间(一般为10~17V),低于10V则停止工作,⑦脚具有欠、过压锁定功能。UC3842内部设有欠压锁定电路,其开启和关闭阈值分别为16V和10V,在开启之前, UC3842消耗的电流在1mA以内。电源电压接通之后,芯片功耗为15mW;当UC3842启动后,若反馈绕组不能提供适当的电压,电路就会不停地起动,出现打嗝现象。7脚电压维持 在13V为最佳。⑧脚为5V 基准电压输出端,有50mA 的负载能力。另外,根据经验,若电压大于17.5V时,也会引起UC3842工作异常,导致输出脉冲占空比变小,输出电压变低。故反馈绕组匝数 选取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可按13~15V设计。
UC3842的检测及损坏判断:先更换周边损坏的元件,先不装开关管 (MOSFET),加电测量UC3842的7脚是否有10~17V间波动,其余各脚也分别有波动的电压,则说明电路已起振,UC3842基本正常;若7脚电压低,其余接脚无电压或不波动,则UC3842已损坏。在UC3842的7、5脚间外加+17V左右的直流电压,若测8脚有+5V电压, 1、2、4、6脚也有不同的电压,则UC3842基本正常。工作电流小,自身不易损坏.损坏最常见的元件是电源开关管和限流电阻。需要注意的是,电源开关管源极(S极)通常接1个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作为过流保护检测电阻.此电阻的阻值一般在0.2-0.6之间,大于此值会出现带不起负载的现象(就是次极电压偏低)。
注意:UC3842(KA3842)的工作电压和输出功率均与UC3843(KA3843)相差甚远, 3842系列和3843系列在启动电压和关闭电压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前者的启动电压为16V,关闭电压为10V; 后者的启动电压为8.5V,关闭电压为7.6V。这两个系列的IC不能直接代换。如确有必要用后者代换前者时,要对电路加以改造方可。
UC3842 构成的开关电源 电路的调试:此电路的调试需要注意:1、调整R2使电路起振,C2的容量很关键,不能太小,起振后电流在1mA左右;2、起振后变压器③④绕组提供的直流电压应能使电路正常工作,此电压的范围大约为11 ~17V 之间;3、根据输出电压的数值大小来改变R4,以确定其反馈量的大小;4、根据保护要求来确定检测电阻R10的大小,通常R10是2W、1Ω以下的电阻。

网友:
此材料很好 很实用 感谢楼主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