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四合一,扫描出现黑条

楼主(2017-09-21):
联想M7650DNF,打印复印,正常,平板扫描,跟ADP扫描都是出现宽,2-3厘米的黑条。调高亮度,跟对比度,扫描出来稍微好一点。

网友:
复印正很可能是扫描软件或扫描仪选择不正常

网友:
不太清楚,没有搞过帮不了你,我是菜鸟。

网友:
如果复印正常,就跟驱动有关了

网友:
还是换了扫描头好了

网友:
典型扫描头故障, 打印无问题,复印扫描出问题,而且明显是同一个故障位置。这就明显了。

网友:
扫描头问题可能大,上次换了一个惠普的,开机报错,排线和扫描头换了就好。

网友:
好东西!领教了!回家慢慢看啊
好东西!领教了!回家慢慢看啊
好东西!领教了!回家慢慢看啊

网友:
打印机或者排线问题,你试试看清洁一下还是有什么异物挡住了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激光发生机是否有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