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53的VID是那个引脚

楼主(2017-09-21):
这个芯片是VID是哪个脚位?

有点看不懂了.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
4、5、6这三个引脚组成的SVID总线。数据,时钟,警示信号。

网友(点评):
思天的回复太快太准时

网友:
6代以后这些芯片不再有VID都是SVID啦,上楼说的正确

网友A:
谢谢. 4 5 6 有电压
PWM1 2 3 也有电压.就是不出U电压.  电源管理芯片已换过.

头晕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 4 5 6 有电压
PWM1 2 3 也有电压.就是不出U电压.  电源管理芯片已换过.

有电压不代表有SVID,有示波器的最好抓抓波,如果没有波形,那就要考虑桥是否发出CPU_PG信号给CPU。

网友:
明显就是  4 5  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电压不代表有SVID,有示波器的最好抓抓波,如果没有波形,那就要考虑桥是否发出CPU_PG信号给CPU。

天天对时序 相当的了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天对时序 相当的了解啊

难道句容你就不了解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句容你就不了解吗?

我是小白   不太了解  还得跟天天大湿  多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小白   不太了解  还得跟天天大湿  多学

我去,你这么说,我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