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55-DS3不上电

楼主(2017-09-21):
废话少说, 主板不上电,测开关 ,测晶振分别为 明显不对,换了晶振跟电容电阻还是一样,会不会是南桥问题?不过还是测一下IO看看,IO是8728F 触发脚位如下:106---103---102---107 技嘉的,跟普通有点不同,106按开关4.8到0V有跳变,103电压只有 不对,在103脚上面一点有一个电容,杀掉在试,还是一样,那就只会是IO或者桥的问题,把103跳起来,有 ,按开关有2.33V到0V跳变,经过上述分析,判断桥的问题,大神看看是不是这个理

网友:
开关电压不对 追线 还有查一下RTCRST#

网友:
万用表不错哦。。。。。。。。。。

网友:
查RSMRST,看是否为3.3V,32.768晶振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
估计换个IO会好的,103脚电压明显不对,先把能排除的条件排除了大家才好提供意见,你这样怀疑的无法定论!

网友A:
32.768这么高电压?INtel和AMD都是0.1-0.5之间。
不管它是否参与触发。桥肯定RTC电路不正常了。
加上103挑起来,桥这边还是只有2.3,也不正常

查下桥的3VDUAL和1.1VDUAL.都正常就换桥吧。

分拿来~

网友(点评):
马上中秋了是不是该打土豪了。分后面省略两个字

网友:
通病。小六角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这么高电压?INtel和AMD都是0.1-0.5之间。
不管它是否参与触发。桥肯定RTC电路不正常了。
加上103 ...

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10分也不放过

网友:
哪个小六角坏  可以给楼主指出来

网友:
没见到测3.3V待机和1.2V待机供电,另外RSMRST信号多少?最好都测下,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
这个万用表要多少钱买老板,看起来很漂亮

网友(点评):
福禄克的表,一般的要几百大洋 好点的要上千大洋。

网友:
A55的主板,修的很少,看了老板的帖子,有所收获

网友:
+1 万用表不错哦   你多少钱买的

网友:
谢谢分享你经验,需要好好学习新技术

网友(2017-11-20):
楼主有才。谢谢分享你经验,需要好好学习新技术

网友:
FM1/FM2的技嘉要检查12V检测电压哦。先点下开机针再强行拉低绿线开机看会不会跑马亮机。

网友:
这种我也遇到过一块 又是触发有时不触发 桥都动了 最后没修上

网友:
我也在修!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求助

网友(2018-01-14):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下次注意下

网友:
我有一片板子,时而开机,时而不开机,南桥发烫,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对楼主的万用表表示羡慕

网友(2018-02-22):
要能,先把IO芯片给搞个好的啊,也快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基本条件一查OK,直接换io,不行就当料板了,现在这好板子值50块最多了

网友:
这种板买片只不过几十块没有必要搞了

网友:
我不会修板子,但是这里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棒,有必要学习学习

网友:
io坏了 我遇见过 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浅而易懂,适合小白学习,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加分鼓励!

网友: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开关电压不对 顺便查一下RTCRST#

网友:
看是否为3.3V,32.768晶振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
待机好信号 有两个 一个是RSMRST, 另外还有一个检查了吗 ??
主板电子电压检查了吗 ?

网友:
楼主这主板搞好了没有啊 期待高手一下

网友:
分析正确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amd先吹桥在试试

网友:
32768的电压好奇怪,没见过这么高的,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有大神会刷P61-S3 v2.0的BIOS吗?急,在线等!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也是这个问题,静等解决。

网友:
想买个好的万用表,挺期待小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