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lus开机卡在一条横杠

楼主(2017-09-21):
    客户拿来是跑55,重新插了一下内存就亮机了,但是卡在黑屏一横杠,这种情况有人遇到过么?(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A:
插上引导工具 硬盘 或者U盘 反正能引导的东西试一下 现在很多东西不引导会重启找引导

网友B:
B2是硬盘控制器类自检。你插个引导U盘,看看能不能引导过去。

网友C:
查一下外设吧  ! 像PS2接口之类,楼上的主法不行的话,不防再试试我的方法!

网友D:
我有一片P8B75-MLX PLUS和你的情况一样,出来一条横杠就死机了,应该是南桥坏了。放弃没有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引导工具 硬盘 或者U盘 反正能引导的东西试一下 现在很多东西不引导会重启找引导

我接了硬盘和启动盘都不引导,还是卡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B2是硬盘控制器类自检。你插个引导U盘,看看能不能引导过去。

没用,连硬盘,插U盘启动盘都没用,开机按del  f8都没用  直接卡那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外设吧  ! 像PS2接口之类,楼上的主法不行的话,不防再试试我的方法!

后来我看到网卡灯一直亮着的,估计是烧了吧,现在我已经吧网卡去掉了,还是那样,那我再查下外设吧,不过客户来之前确实说过插鼠标这些好像都不通电,鼠标键盘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片P8B75-MLX PLUS和你的情况一样,出来一条横杠就死机了,应该是南桥坏了。放弃没有修。

嗯,只有让客户换块新的了,但是不知道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cpu引起的,万一是的话。。。。。。

网友E:
CPU的可能性很小  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的可能性很小  很小

嗯,今天换了一块新的b85,测试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