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例由稳压二极管引发的电源故障

楼主(2017-09-21):
一台DELL的显示器不通电,拆机看TOP258已经炸了,换上芯片以后通电测试负载还是没输出。TOP258芯片是集成了开关管的,这种电源设计也很简单,外围也没多少原价,,,一般换了芯片就好了。。可是这机器换了芯片还是不行,芯片的2脚是VCC,测得只有1V多的电压不正常,,整流管测量正常,滤波电容更换了也不行。。最后拆除了2脚对地的稳压二极管,通电电压正常了,2V有5V多电压,再测量次级输出电压也有了。。。。稳压管拆下来用万用表测也是正常并没有击穿的。

另外一台是联想的机器,电源用的LD7575,此机保险没坏,300V也有。开关管也正常。一般更换LD7575就好了。。可是更换芯片以后还是没有电源输出,测量6脚VCC只有3V-5V之间的电压,也不对,更换了二极管和滤波电容也无效。。看电路板上芯片3脚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接到了6脚。。测量稳压二极管阻值也是正常。想到上一台DELL的问题,果断拆除了此二极管,通电电压正常输出了。

网友A:
感觉 稳压二极管还是得装的吧
原电路设计有 肯定装上去 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 稳压二极管还是得装的吧
原电路设计有 肯定装上去 好点

也有很多一样电路的电源,就没有设计这稳压管。。我看可以不用装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很多一样电路的电源,就没有设计这稳压管。。我看可以不用装没事。

这个
估计就像 ATX电源一样的
国产的长城 航嘉 电源 几乎很少见到 压敏电阻
台产的光宝 台达 全汉 这些大厂都有压敏电阻
肯定是装的 要好点吧

网友:
显示器相对来说电路比较简单,稳压二极管不装用久了会不会引起5v电压输出负载变低,接上屏线5v长时间电源板会带不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