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9-21):
此板按下开机键无反应,刷BIOS,COMS电池放电还是不好,然后测得链接开机键的端子无3V电压,再测离此端子最近的电阻上有3v。这个电阻直接与接地短接可以开机了,很明显断线了,为了使维修的痕迹不明显没有直接飞线,而是先把端子取了下来,飞线,然后再把端子装了回去,完美点亮

网友:
华硕这主板越做越疵。。。。。。。。。。。。

网友:
感觉看你们维修起来好简单 自己修的时候又完全不知道维修哪里

网友:
这个飞线还是挺隐蔽的。

网友:
开机座子断线了  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有闲工夫,要不才不愿意这么搞

网友A:
直接接不就行了  搞得还是一样难看

网友:
台式机修的很少 路过学习 ;

网友:
直接飞就好啦  有啥难不难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不就行了  搞得还是一样难看

直接飞线太明显了,这样不仔细看是看不到的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思路清楚,图片清楚,感谢分享

网友:
看你们修的那么简单,自己修本来信心满满结果一看一量就无从下手了